[经验分享] 硬件设计-数据转换器的接地“AGND”和 “DGND

楼主(2025-01-10):
简介
目前的信号处理系统一般需要混合信号器件,例如模数转换器(ADC)、数模转换器(DAC) 和快速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由于需要处理宽动态范围的模拟信号,因此拥有高性能 ADC和DAC显得更加重要。在恶劣的数字环境内,能否保持宽动态范围和低噪声与采用 良好的高速电路设计技术密切相关,包括适当的信号路由、去耦和接地。 过去,一般认为“高精度、低速”电路与所谓的“高速”电路有所不同。对于ADC和 DAC,采样(或更新)频率一般用作区分速度标准。不过,以下两个示例显示,实际操作 中,目前大多数信号处理IC真正实现了“高速”,因此必须作为此类器件来对待,才能保 持高性能。DSP、ADC和DAC均是如此。 所有适合信号处理应用的采样ADC(内置采样保持电路的ADC)均采用具有快速上升和 下降时间(一般为数纳秒)的高速时钟工作,即使吞吐量看似较低也必须视为高速器件。 例如,中速12位逐次逼近型(SAR) ADC可采用10 MHz内部时钟工作,而采样速率仅为 500 kSPS。 Σ-Δ 型ADC具有高过采样比,因此还需要高速时钟。即使是高分辨率、所谓的“低频”Σ-Δ 工业测量ADC(吞吐速率10 Hz至7.5 kHz)也采用5 MHz或更高时钟工作,并且提供高 达24位的分辨率(例如ADI公司的AD77xx系列)。 更复杂的是,混合信号IC具有模拟和数字两种端口,因此如何使用适当的接地技术就更 加茫然。此外,某些混合信号IC具有相对较低的数字电流,而另一些具有高数字电流。 许多情况下,两种类型必须区分对待,才能实现最佳接地。 数字和模拟设计工程师倾向于从不同角度考察混合信号器件,本教程旨在确立适用于大多 数混合信号器件的一般接地原则,而不必了解内部电路的具体细节。

接地层和电源层
保持低阻抗大面积接地层对目前所有的模拟和数字电路都很重要。接地层不仅用作去耦高 频电流(源于快速数字逻辑)的低阻抗返回路径,还能将EMI/RFI辐射降至最低。由于接 地层的屏蔽作用,电路受外部EMI/RFI的影响也会降低。 接地层还允许使用传输线路技术(微带线或带状线)传输高速数字或模拟信号,此类技术 需要可控阻抗。 由于“母线(buss wire)”在大多数逻辑转换等效频率下具有阻抗,将其用作“地”完全不 能接受。例如,#22标准导线具有约20 nH/英寸的电感。由逻辑信号产生的压摆率为10 mA/ns 的瞬态电流,在此频率下流经1英寸该导线将形成200 mV的无用压降:

对于具有2 V峰峰值范围的信号,此压降会转化为约10%的误差(大约3.5位精度)。即 使在全数字电路中,该误差也会大幅降低逻辑噪声裕量。 图1为数字返回电流调制模拟返回电流的典型情况(顶图)。接地返回导线电感和电阻由 模拟和数字电路共享,这会造成相互影响,最终产生误差。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让数字 返回电流路径直接流向GND REF,如底图所示。这就是“星型”或单点接地系统的基本 概念。在包含多个高频返回路径的系统中很难实现真正的单点接地,因为各返回电流导线 的物理长度将引入寄生电阻和电感,所以获得低阻抗高频接地就很困难。实际操作中,电 流回路必须由大面积接地层组成,以便实现高频电流下的低阻抗。如果无低阻抗接地层, 则几乎不可能避免上述共享阻抗,特别是在高频下。

所有集成电路接地引脚应直接焊接到低阻抗接地层,从而将串联电感和电阻降至最低。对 于高速器件,不推荐使用传统IC插槽。即使是“小尺寸”插槽,额外电感和电容也可能 引入无用的共享路径,从而破坏器件性能。如果插槽必须配合DIP封装使用,例如在制作 原型时,个别“引脚插槽”或“笼式插座”是可以接受的。以上引脚插槽提供封盖和无封 盖两种版本(AMP产品型号5-330808-3和5-330808-6)。由于使用弹簧加载金触点,确保 了IC引脚具有良好的电气和机械连接。不过,反复插拔可能降低其性能。

低频和高频去耦
每个电源在进入PC板时,应通过高质量电解电容去耦至低阻抗接地层。这样可以将电源 线路上的低频噪声降至最低。在每个独立的模拟级,各IC封装电源引脚需要更局部、仅 针对高频的滤波。 图2显示了此技术,图示左侧为正确实施方案,右侧为错误实施方案。左侧示例中,典型 的0.1 μF芯片陶瓷电容借助过孔直接连接到PCB背面的接地层,并通过第二个过孔连接 到IC的GND引脚上。相比之下,右侧的设置不太理想,给去耦电容的接地路径增加了额 外的PCB走线电感,使有效性降低。

双面和多层印刷电路板
系统内的每个PCB至少应有完整的一层专用于接地层。理想情况下,双面电路板的一面 应完全用于接地层,另一面用于互连。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不可能,因为必须去除部分接 地层,用于配置信号和电源跨越、过孔和通孔。尽管如此,还是应尽可能节约面积,至少 保留75%。完成初始布局后,请仔细检查接地层,确保没有隔离的接地“孤岛”,因为位 于接地“孤岛”内的IC接地引脚没有通向接地层的电流返回路径。另外应检查接地层的 相邻大面积间有无薄弱连接,否则可能大幅降低接地层有效性。毫无疑问,自动路由电路 板布局技术一般不适合混合信号电路板上的布局,因此强烈建议手动干预。 用表面贴装IC高密度集成的系统有大量互连,必须使用多层电路板。这样,至少一整层 可专用于接地。简单的4层电路板有内部接地和电源层,外面两层用于表面贴装元件的互 连。电源层和接地层彼此相邻可以提供额外的层间电容,有助于电源的高频去耦。大多数 系统中,4层也嫌不足,还需要其他层用于信号和电源的路由。

多卡混合信号系统 在多卡系统中
降低接地阻抗的最佳方式是使用“母板”PCB作为卡间互连背板,从而为 背板提供连续接地层。PCB连接器的引脚应至少有30至40%专用于接地,这些引脚应连 接到背板母板上的接地层。最后,实现整体系统接地方案有两种可能途径: 1. 背板接地层可通过多个点连接到机壳接地,从而扩散各种接地电流返回路径。该方 法通常称为“多点”接地系统,如图3所示。 2. 接地层可连接到单个系统“星型接地”点(一般位于电源)。 前一个方法最常用于全数字系统,不过,只要数字电路引起的接地电流足够低且扩散到 大面积上,也可用于混合信号系统。PC板、背板直到机壳都一直保持低接地阻抗。不过, 接地与金属板壳连接的部位必须具有良好的电气接触。这需要自攻金属板螺丝或“咬合” 垫圈。机壳材料使用阳极氧化铝时必须特别小心,此时机壳表面用作绝缘体。

分离模拟和数字接地层
在使用大量数字电路的混合信号系统中,最好在物理上分离敏感的模拟元件与多噪声的数 字元件。另外针对模拟和数字电路使用分离的接地层也很有利。避免重叠可以将两者间的 容性耦合降至最低。分离的模拟和数字接地层通过母板接地层或“接地网”(由连接器接 地引脚间的一连串有线互连构成),在背板上继续延伸。如图4所示,两层一直保持分离, 直至回到共同的系统“星型”接地,一般位于电源。接地层、电源和“星型”接地间的连 接应由多个总线条或宽铜织带构成,以便获得最小的电阻和电感。每个PCB上插入背对 背肖特基二极管,以防止插拔卡时两个接地系统间产生意外直流电压。此电压应小于300 mV,以免损坏同时与模拟和数字接地层相连的IC。推荐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它具有低电 容和低正向压降。低电容可防止模拟与数字接地层间发生交流耦合。肖特基二极管在约 300 mV时开始导电,如果预期有高电流,可能需要数个并联的二极管。某些情况下,铁 氧体磁珠可替代肖特基二极管,但会引入直流接地环路,在高精度系统中会很麻烦。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hm128/article/details/14492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