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 电机高速运转时,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2025-01-10):
电机高速运转时,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A:
电机过热,甚至损坏。

网友B:
可能导致电机内部零件的磨损加速,缩短电机的使用寿命,甚至可能导致电机损坏。

网友C:
电磁噪声增大

网友D:
设备轴承损坏。

网友E:
在高转速下,电机的铁损和机械损失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