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EVB-LAN8670-USB 在点对点连接中不起作用怎么办?

楼主(2025-01-10):
如果两块EVB-LAN8670-USB 在点对点连接中不起作用,可以检查以下内容:
1. 10BASE-T1S 参数:
    10BASE-T1S PLCA:启用后,必须在所有 10BASE-T1S 节点中启用
    10BASE-T1S 本地节点 ID:一个节点 ID 需要为 0,每个节点需要具有不同的节点 ID
    10BASE-T1S 节点数至少需要为网络中的节点数减 1
     如果禁用 PLCA,则可能会发生冲突。
2. IP 网络参数:
    每个节点都需要有单独的 IP
    每个节点上的子网掩码都需要相同
    LED:如果将 EVB-LAN8670-USB 插入 PC,则绿色电源 LED 应亮起,黄色 LED2 应闪烁几秒钟。
    防火墙:检查 10BASE-T1S 适配器的防火墙是否已禁用(可能是 IP 被阻止)
    Ping 命令:通过 ping 10BASE-T1S 网络中的另一个节点来检查连接是否正常,例如
    ping192.168.0.11 -S 192.168.0.10 -n 50

网友A:
USB 也可以实现点对点吗

网友B:
这是用的什么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的什么开发板。

USB转Single-pair Ethernet 10BASE-T1S接口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