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遇到的的小问题

楼主(2025-01-10):
最近在做的毕设,用的是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板。前面开发过程一切正常,但最近调试的时候电脑突然弹了个usb设备错误的消息提醒。具体是啥也记不清了,之后单片机就读不到数据了(dth11,esp8266wifi模块,rc522射频模块),后来单独连按键led啥的io引脚都没问题,开发板也换过了。wifi模块单独连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AT指令也有正常回复。供电全用的stlink接到最小系统板上的供电引脚,会不会是stlink供电不稳导致的(偶尔上电后开发板电源灯很暗,也不能正常烧录程序,重新拔插一下就好了),手头没有万用表之类的测试工具。准备买个单独的面包板电源试试,希望有大佬能指个明路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开发板对stlink供电还是stlink对开发板供电?
建议开发板单独供电,因为最终产品肯定是没有stlink的。

stlink usb连电脑给开发板供电

网友B:
调试工具仅供调试,除非厂家说可以给开发板供电,否则不要用它给开发板供电

你可以打开下面的软件,插上开发板和st-link,这里会显示一个电压

@eric12321 :好的 21ic有你精彩
@yueguang3048 感谢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暂时用了一根microusb数据线,等电源模块到了立马换上
@eric12321 :stm32f103c8t6的工作电压为2.0V-3.6V,一旦你的设备跑起来,尤其是8266耗电大户,电压会被拉低你就会发现LED怎么突然暗了些
@yueguang3048 :感谢!现在就下单
才2.1v
@eric12321 :花40块赶紧入手款万用表吧,现在大学生都这么穷嘛
感谢!

网友C:
板子最好单独供电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栈空间不足

网友E:
明显电源问题:
因为USB-TTL输出有的在300mA以下,通电初期wifi模块瞬间能达到500以上,
一般这种没有独立电源的系统,需要在wifi模块的供电入口加个220uF以上的电容,建议选470,
否则反复重启,或启动失败当机。
很多硬件工程师都容易忽略的问题,更不要说“软件”工作者。因为手册上没有这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