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凌鸥单片机和ST-LINK仿真器的兼容性如何

楼主(2025-01-10):
凌鸥单片机和ST-LINK仿真器的兼容性如何

网友A:
建议用JLINK或者ULINK,不兼容ST-link

网友B:
JLINK 那个版本兼容性。我的jlink v8可以仿真吗? 还是的换v9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LINK 那个版本兼容性。我的jlink v8可以仿真吗? 还是的换v9以上的。

V8,V9应该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8,V9应该都可以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