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最高支持多少通道

楼主(2025-01-10):
STM32F407的最高支持多少通道

网友A(2025-02-12):
你说的通道指的是ADC啊还是啥啊

网友B:
你直接去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C:
一般数据手册都有写的,你直接看手册多好

网友D:
可以直接使用cubemx来看的

网友E:
正常来说,STFinder有芯片的基本参数,你看看

网友F:
这个芯片还有尾缀和芯片IO的,你用的具体型号是哪个啊

网友G:
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通道啊

网友H:
你说的是外部中断通道,啊还是ADC还是啥呢

网友I:
直接看手册,手册基本都写的很全了,自己搜搜就知道了

网友J:
把芯片型号具体的说出来,这是比较全面的解答你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