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烧写程序时一直出错,显示目标无法连接上

楼主(2025-01-10):
做了个测试的stm32f103zet6的板子,我一点keil的下载就出错如下:

设置是这样的,好像是找不到芯片了,是芯片烧坏了吗。st-link方式。我刚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设备信息的,下载了两次后就是现在这样看不到芯片信息了。

网友A:
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B:
ST-LINK与目标STM32F407之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C:
SWD引脚有没有被占用或者被禁用

网友D:
在烧录过程中,芯片的调试模式可能会导致无法连接。此时可以尝试手动将芯片复位,然后再进行烧录。

网友E:
芯片被保护了可能

网友F:
检查ST-LINK驱动是否已正确安装

网友G(2025-06-04):
来学习的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H:
可能是硬件故障。ST-LINK下载器、芯片本身或者电路板可能有损坏,需要更换硬件测试。可尝试将ST-LINK连接到另一个STM32开发板,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以此判断问题是否在于ST-LINK本身还是特定的STM32开发板

网友I:
STM32F103ZET6有时需要外部供电,尤其是当板子功耗较高时,ST-LINK的3.3V输出可能不足以驱动整个板子,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应检查是否单独供电,或换用其他电源试试。同时,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是否稳定,推荐用示波器观察纹波

网友J:
如果复位引脚有问题,比如电容值不合适或者复位信号不稳定,可能导致下载失败。可检查复位电路,测量复位引脚电压是否稳定在3.3V,必要时手动复位芯片后再尝试下载

网友K:
我上次遇到这类情况是开发板上的跳线设置错了。

网友L:
降低SWD时钟频率可能会有帮助,尤其是在布线较长或有干扰的情况下。可在Keil的Debug设置中,将SWD时钟频率设置为1MHz,若仍失败可继续降频至500kHz。
8.尝试切换SWD/JTAG模式,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M:
确认SWDIO、SWCLK、GND这些线是否接好,有无接触不良或者短路的情况。线太长或者质量不好也可能影响信号,导致通信失败。可尝试更换连接线或USB端口,有时候USB接口接触不良或USB线老化也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N:
通过ST-LINK Utility尝试擦除芯片,或者使用串口下载方式解锁。芯片锁死的情况下,常规下载方**失败,需要先用特殊方法解除保护

网友O:
BOOT0和BOOT1应该设置为从Flash启动,否则芯片不会执行用户程序,可能影响下载。需确认这两个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是否被拉高或拉低。

网友P:
检查ST-LINK驱动是否已正确安装,若安装的驱动版本过旧或者不兼容,会导致设备无法被识别。建议去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或者尝试卸载后重新安装

网友Q:
在Keil中,检查目标芯片型号是否正确,下载算法有没有选对。比如STM32F103ZET6需对应选择正确的型号,Flash下载算法也要添加对应容量的算法

网友R(2025-11-04):
芯片的调试模式会导致无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