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连接DAC8568

楼主(2025-01-10):
大家好!
如下图所示:
想用stm32F103RCT6控制DAC8568模块生成4个通道的波形信号,想请教各位前辈引脚该怎么连接呢?DIN接入SPI2的MOSI,SCLK接入SPI2_CLOCK,LDAC,SYNC,CLR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A(2025-02-10):
SYNC信号通常用于多个DAC器件之间的同步操作。如果系统中只有一个DAC8568,则可以将SYNC引脚接地或悬空

网友B:
图呢?一般来说就正常连接就可以了,SPI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在使用STM32F103RCT6控制DAC8568模块生成4个通道的波形信号时,引脚的连接是关键

网友D:
DIN(数据输入),应接入STM32F103RCT6SPI2MOSI(主输出从输入)引脚。这样,DAC8568可以通过SPI接口从STM32F103RCT6接收数据

网友E:
SCLK应接入STM32F103RCT6SPI2_CLOCK引脚。该时钟信号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网友F:
LDAC信号用于控制DAC8568何时将输入寄存器中的数据加载到DAC输出寄存器。通常,可以将LDAC引脚连接到STM32F103RCT6的一个通用I/O引脚上,以便在需要时通过软件触发加载操作

网友G:
确保在初始化DAC8568或需要更新DAC输出值时,正确触发LDAC信号

网友H:
你这个连接思路是对的,LDAC、SYNC和CLR的引脚也很关键。一般SYNC连接到片选引脚,比如GPIO引脚,LDAC可以直接拉低或用GPIO控制,CLR也可以通过GPIO控制,确保上电时设为高电平。

网友I:
我以前用过DAC8568,SYNC直接接GPIO控制就行,注意确保时序正确;LDAC可以一直拉低,或者根据实际需要再做控制。

网友J:
建议把SYNC接到SPI片选引脚,通过软件控制;LDAC直接接地会省事一些,不过如果你要精确控制输出的话,最好也接个GPIO。

网友K:
SPI通信时注意一下时序,SYNC必须在数据传输前拉低,在传输结束后再拉高,不然数据可能写不进去。

网友L:
你考虑过用DMA方式控制DAC8568吗?对于波形生成效率更高。SYNC和LDAC可以通过定时器输出信号来控制。

网友M:
以前我接DAC8568时,CLR基本不用控制,一直拉高就行;LDAC看需求,如果对时间要求不高可以直接接地。

网友N:
STM32 SPI时钟配置也要注意,不同的DAC对最大SPI频率要求不一样,DAC8568支持的时钟频率可以查一下手册,别超频了。

网友O:
SYNC控制建议用GPIO来模拟片选信号,因为SPI片选一般是硬件控制的,很容易出现不符合DAC时序的情况。

网友P:
波形输出时注意控制CLR引脚,如果误触发低电平可能会导致DAC输出清零,这在实际应用中可能是致命的。

网友Q:
你这个设计挺不错的,建议LDAC直接接一个GPIO,方便以后根据需求动态控制波形输出;CLR直接拉高,不用软件控制比较稳妥。

网友R:
如果需要同步多个DAC8568,则应将SYNC引脚连接到所有DAC器件的SYNC输入,并通过一个共同的信号源进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