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 裁剪FreeRtos 任务调度不成功Debug卡在PendS_IRQ

楼主(2025-01-10):
STM32f105 裁剪FreeRtos  任务调度不成功Debug卡在PendS_IRQ  大佬救命。

网友A:
检查是否有任务优先级反转的问题,或者是否有任务长时间占用CPU资源,导致其他任务无法获得调度。

网友B:
可能是PendSV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不正确

网友C:
检查FreeRTOS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D:
检查SysTick中断是否已正确配置并能够触发。

网友E: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F:
FreeRTOS版本与STM32F105可能不兼容

网友G:
看看任务是否进入死循环或无限等待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