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 连接不上服务器,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5-01-10):
请问各位大佬,我的CubeMX安装到了新的台式机,JAVA环境已经安装,但是就是连接不上服务器,我的笔记本倒是能正常连接,所以网络是没问题的,防火墙也关了,也设置管理员身份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新电脑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A:
检查IP地址和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服务器有固定的IP地址有没有输入错误。

网友C:
建议在新台式机上尝试ping服务器IP地址,看是否能够成功连通。

网友D:
杀毒软件可能阻止CubeMX访问服务器,建议关闭如果打开了

网友E:
CubeMX更新到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F:
新台式机上安装的Java版本与服务器要求的版本是否兼容。

网友G:
检查CubeMX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检查服务器是否运行了任何可能阻止CubeMX连接的服务或软件。

网友I:
在新台式机上检查是否有其他软件或服务可能占用了CubeMX尝试连接的端口。
检查系统日志,看是否有与CubeMX连接相关的错误信息。

网友J:
建议联系CubeMX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