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4疑问

楼主(2025-01-10):
最近试制了一个小尺寸反激电源,电路见附图。开关频率250kHz,变压器L12=500uH,MOS管内部DS端电容为44pF。MOS管驱动波形见图2,MOS管DS端波形见图3(电源输入200V探头衰减10倍)。MOS管关断期间存在大幅震荡,导致MOS管和钳位电阻R2升温很快,无**常工作。调整钳位电阻R2和钳位电容C3,没有明显效果。该如何消除震荡,请各位坛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驱动波形如图。
开关管DS波形见下图:

网友A:
这震荡着实有点大,确定这是变压器不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