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系列(不愿意说的请绕道,谢谢)

楼主(2025-01-10):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系列(不愿意说的请绕道,谢谢)

1.栅格怎么显示不出来呢?栅格设置了

2.画这种圆弧到底怎么操作 ?搞个操作的视频,感觉有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圆弧的功能

3.原理图按Alt网络高亮后,PCB为什么不同步高亮?已经开了交叉探针功能。左边网络这里点选却是可以在PCB高亮网络的。如果在原理图中点网络,PCB中也是可以高亮的。原理图按Alt网络高亮后,PCB为什么不同步高亮???如果在PCB中按SN选中网络,在原理图中是可以高亮对应的网络的

网友A:
走线的命令下使用快捷键shift+空格切换至圆弧走线,你按tab键进去也可以选择的

网友A:
栅格显示不出来可能是因为太小,Tool→Preferences→Grids里面可以设置大小或者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