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20250110(不愿意说的请绕道,谢谢)

楼主(2025-01-10):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20250110(不愿意说的请绕道,谢谢)

1.过孔全部都选中了移动的时候怎么只能移动一个,就是鼠标放哪里只能移动那一个过孔,哪里操作不对?

2.铺铜已经设置了全部连接,怎么这里还是十字连接

3.这个3D视图移动了角度不是正视图了,怎么一键恢复到正视图居中的位置方便查看

4.这个铺铜挖空,怎么保持不了这个半透明的状态?不选中就是一个框线,没有半透明的效果

网友A:
我记得是选中多个东西之后按M,然后点一下,就可以一起移动了

网友A:
那个十字是你走线形成的,形成了避开走线,实际看焊盘已经全部连接,你把走线删除就全部连接了

网友A:
3D恢复视图我记得上面有个小按钮可以点,要不就是在哪个菜单下面,可以找一下

网友A:
半透明是选中的效果,就跟选择元件一样有个效果,可以看看颜色设置中有没有相关颜色设置,大家一般就直接用默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