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VX使用问题

楼主(2025-01-10):
padsVX使用问题

1.Pads同一段PCB走线怎么设置才能重复画?而不会把之前连接好的线删除掉?

2.这两个网络所有都连接在一起了,为什么还报错,然后又不能重复画,会把之前画好的线删除

网友A:
你选中焊盘,右键有一个route loop,就可以重复走线了,但是VX版本不知道有没有改过,以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中焊盘,右键有一个route loop,就可以重复走线了,但是VX版本不知道有没有改过,以前是这样的 ...

layout和router不一样的吧 布线器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