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带载后电压被拉低

楼主(2025-01-10):
输入12V,使用ME3116转5V,之后用ME6211转3v3,只焊接降压电路没有问题,再焊上stm32f103c8t6 dcdc输出电压被拉低至2.1V,ME3116反馈电压为8V,如图为pcb设计,求大佬解答

网友A:
8V哪来的

楼主:
和输出一样是2.1v,记错了,非常抱歉

楼主:
图也没发好,更新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输出一样是2.1v,记错了,非常抱歉

有原理图吗,反馈应是多少?有没有测过供电流、5V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理图吗,反馈应是多少?有没有测过供电流、5V输出电流是多少?

反馈应是0.8v,目前只接了降压电路和f103这一个芯片,从学生电源来看是断路,只在dcdc回路里有电流,电表测不出来,图我发在下面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馈应是0.8v,目前只接了降压电路和f103这一个芯片,从学生电源来看是断路,只在dcdc回路里有电流,电表 ...

应是0.8V,实际已经2.1V了,那它能咋办?它觉得电压够了就不输出了呀。
你得查一下为什么是2.1V?它从哪里来?
反馈和输出一样,是否意味u着R1短路了?

网友B:
焊掉后级的器件,使用电阻作为负载,专门测试一下DCDC电路呗,现在无法判断后级是否存在短路等问题。

楼主:
那啥,又测了一下好了,可能是焊油或者什么玄学问题?总之非常感谢两位大佬的建议,很有帮助,祝你们生活愉快

网友C:
不焊芯片电源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