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L110低功耗如何 关闭SWD?

楼主(2025-01-10):
HCL110低功耗如何 还有300uA?   ,还可以SWD编程  ,估计是SWD还没关闭吧 ,如何关闭SWD?

网友A:
说明这不是最省电模式,换待机或掉电模式

网友B:
有引脚控制的寄存器可以试试看

网友C(2025-04-30):
对于HC32L110,关闭SWD调试接口通常是通过配置其相关的寄存器来禁用。

网友C:
要关闭SWD接口,通常需要通过修改微控制器的配置寄存器来禁用该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