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C的值如何转换成电压值?

楼主(2025-01-10):
CPU是CC2541,使用逻辑分析仪得到的波形如附图,程序先配置ADS1115的Config Register寄存器(0x01)为0XC4,然后在读Config Register寄存器(0x01),读出来的还是ADS1115默认的0x85。我没看明白ADC的值如何转换成电压值,比如电源电压是3.3V,并且PGA设置为2,FS为+-2.048V,则如何通过ADC计算电压值?

网友A:
一般采用专用器件来转换。有些单片机内置DAC转换。至于算法,也许就是频率越高,输出越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专用器件来转换。有些单片机内置DAC转换。至于算法,也许就是频率越高,输出越高吧。 ...

谢谢坛友,就这例情况坛友倾向于那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这颗芯片挺强劲的嘛,刚刚看了一篇关于它的编程思路,或许能找到答案。编程思路有点复杂,链接在这里: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2112920

收到。谢谢坛友。

网友B:
曲线拟合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