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可以跑神经网络吗

楼主(2025-01-10):
stm32mp157可以跑神经网络吗?这个怎么运行识别人脸和口罩呢?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507906394

高性能的微控制器,具备足够的计算能力和资源来运行神经网络。它提供了足够的闪存空间(通常大于3MB,这是运行神经网络模型所必需的)以及强大的CPU和DSP(数字信号处理)能力。此外,STM32MP157还支持多种外设和接口,便于与其他硬件模块(如摄像头、温度传感器等)进行连接和数据传输。

在STM32MP157上运行识别人脸和口罩的神经网络
要在STM32MP157上运行识别人脸和口罩的神经网络,通常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准备神经网络模型:
选择一个适合人脸和口罩识别的神经网络模型。这通常是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模型,如卷积神经网络(CNN)。
使用大量的标注好的图片数据集对模型进行训练,以确保其能够准确识别人脸和口罩。
模型转换与部署:
使用STM32CubeMX中的X-Cube-AI扩展包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模型从流行的AI框架(如Keras、TFlite等)转换为C代码,以便在STM32MP157上运行。
在转换过程中,可以选择合适的压缩率来压缩神经网络模型的权重系数,从而减小模型的大小并降低其对计算资源的需求。
搭建硬件平台:
准备一个STM32MP157开发板。
连接摄像头模块以采集人脸图像。
连接其他必要的硬件模块,如温度传感器、无线通信模块等(这些模块可能不是运行神经网络所必需的,但对于完整的口罩识别与测温系统来说是重要的)。

网友B(2025-02-19):

可以跑但是识别人脸和口罩速度会比较慢

网友C(2025-04-03):
STM32MP157有3MB以上的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