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在一直重启?

楼主(2025-01-10):
搜索资料说stapping引脚问题,但看了重启打印数据,除了IO2之外都是按照手册要求进行设置的,并且能够下载程序,每次下载完毕后都会不断重启,因此我不认为是IO2的问题,电压输入也是3.35V。有搜到说Arduino的环境配置可能也会导致该问题,还有说刷Flash再烧录bootloader,但是一一调试后都无济于事,希望大神来帮帮忙。

网友A:
出现上述错误信息后就不断重启,该错误信息产生是因为触发了断电探测器。具体含义就是 ESP32 的电平低于某个设定值,导致触发了断电探测器,断电探测器就会使 ESP32 重启。

这里根据错误信息可以知道是 RF 在工作时电压突然降低,导致 ESP32 重启。

有很多原因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笔记本的 USB 口供电不稳定。
ESP32 板卡本身的问题(新的板卡一般不会有这个问题)。
Micro USB 数据线质量太差。
我先采取禁用了断电探测器的方法,这样可以避免 ESP32 不断重启,输入

idf.py menuconfig
然后禁用 component config->ESP32-specific->Hardware brownout detect & reset 。这样 ESP32 的确不会重启,但出现了新的问题:

我用 idf.py -p /dev/ttyUSB0 monitor 监控串口,ESP32 在启动时会自动将串口断开,并报错:

device reports readiness to read but returned no data (device disconnected or multiple access on port?)
Waiting for the device to reconnect....
我换了一种思路,开始怀疑数据线的问题了,毕竟当时为了省钱在某宝买了很多的 3 元一根的 Micro USB 数据线。我这次换成了 10 元的 Micro USB 数据线,问题神奇的解决了!!!一分钱一分货,下次再也不贪小便宜了。

之前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应该是数据线质量不好,导致供电不稳定,数据传输也不稳定。

网友B:

电源问题

网友C:

补充:类似的问题我以前在别的WIFI、GPS、GPRS、3G、4G等测试时都遇到过,重点确实是电源,大部分人都忽略了这些设备在上电、RESET以及发送等操作瞬间,都需要较大的电源消耗,
所以一般这样的模块电源输入一定要一个220-470uF甚至更大的电容,否则无法正常启动,
即使正常启动,发生有关操作时,也会导致电源瞬间过低发生非认为的RESET。

网友D(2025-04-17):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模块的固件问题导致的,你可以尝试更新模块的固件看看是否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