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gin(int, int, int)' is ambiguous Wire.begin(sda, scl, 100000);

楼主(2025-01-10):
SCL, SDA, Wire, US, bi, ig
'begin(int, int, int)' is ambiguous Wire.begin(sda, scl, 100000);这个报错,但是无法初始化iic的。

网友A: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之前定义的SDA引脚。第二个参数是我们之前定义的SCL引脚。 Wire.begin();
或者Wire.begin(SDA, SCL);

网友B(2025-04-15):
有时候旧版本的库会有这样的歧义问题。

网友C:
看起来像是在调用Wire库的begin函数时参数类型不匹配。请检查sda和scl的类型是否正确,确保它们是正确的引脚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