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的多点通信

楼主(2025-01-10):
有lora的多点通信的毕,设吗?一个三个节点,一个终端,要求终端接入wifi上传到云端。

网友A:
像 modbus 那样整呗

网友B:

Lora一对多的话,首先要看你是轮训还是主动上传。如果是轮训的话,SX1278就可以做终端。如果是主动上传的话,可以使用SX1302作为终端。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现成的模块可以直接用,不需要自己写驱动,比如亿佰特和安信可的lora模块可以配置后直接使用。

网友C(2025-04-30):
zigbee组网实现了?

网友C:
正点原子的lora用起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