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26的arduino的驱动代码

楼主(2025-01-10):
INA226的arduino的驱动代码,最好提供成功的案例使用。

网友A:
//INA226库: https://github.com/RobTillaart/INA226

#include "INA226.h"
#include "Wire.h"

INA226 INA(0x40);                             //I2C地址
//INA226 INA(0x44);

//电压电流采样
void VA(){
  float V = INA.getBusVoltage();              //VBUS电压V
  float mA = INA.getCurrent_mA();             //采样电阻电流mA
  float mW = INA.getPower_mW();               //功率
  float mV = INA.getShuntVoltage_mV();        //采样电阻分压
  Serial.print( V);  Serial.print(" V  \t");
  Serial.print(mA);  Serial.print(" mA \t");
  Serial.print(mW);  Serial.print(" mW \t");
  Serial.print(mV);  Serial.print(" mV \t");
  Serial.println();
}

//电压电流采样2
void VA2(){
  float V = INA.getBusVoltage();              //VBUS电压V
  float mV = INA.getShuntVoltage_mV();        //采样电阻分压
  float A = mV/5;                             //采样电阻分压/采样电阻值 = 电流
  Serial.print( V);  Serial.print(" V  \t");
  Serial.print(mV);  Serial.print(" mV \t");
  Serial.print( A, 4);  Serial.print(" A  \t");
  Serial.println();
}

void setup(){
  Serial.begin(115200);
  Wire.begin();
  INA.setMaxCurrentShunt(8, 0.01);  //最大电流A,分流电阻值R
}

void loop(){
  VA2();
  delay(1000);
}

网友B(2025-04-30):
现在的代码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B:
ina的电流数值如何校准?

网友B:
测量过相关的电流,这个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B:
acs718这个传感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