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 的高速应用探索与实践

楼主(2025-01-11):
STM32H743 是 ST 高性能 Cortex-M7 微控制器系列的一员,凭借其超高主频和丰富外设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物联网、高速通信等领域。本文将详细介绍 STM32H743 的核心特性,并通过一个 UART 通信的实践代码展示其应用能力。
STM32H743 的主要特性STM32H743 是一款基于 ARM Cortex-M7 内核的微控制器,核心特性如下:
  • 主频:高达 480 MHz,单精度浮点性能达到 2400 CoreMark。
  • 存储:2 MB 的 Flash 和 1 MB 的 SRAM。
  • 外设:支持 I2C、SPI、UART、CAN、以太网等多种接口。
  • 其他:集成硬件加密引擎、LCD 控制器、ADC 和 DAC。
开发环境要开始开发 STM32H743,需要准备以下工具:
  • STM32CubeIDE:集成开发环境,支持代码编写、编译、调试。
  • STM32CubeMX:生成芯片的初始化代码。
  • 硬件开发板:以 STM32H743 Nucleo-144 开发板为例。
实践案例:UART 通信在实际应用中,串口通信常用于调试和外设数据传输。以下代码实现了 STM32H743 通过 UART 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基本功能。
硬件连接将 STM32H743 的 USART3 接口的 TX (PB10) 和 RX (PB11) 引脚分别连接到外部串口模块对应引脚。
软件代码以下代码实现通过 USART3 接收数据并回传:
#include "stm32h7xx_hal.h"

// UART 句柄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3;

// 初始化 USART3
void UART3_Init(void) {
    __HAL_RCC_USART3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uart3.Instance = USART3;
    huart3.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3.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3.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3.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3.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3.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3.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3) != HAL_OK) {
        // 初始化失败处理
        while (1);
    }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HAL_Init();
    UART3_Init();

    uint8_t rxData[1];
    uint8_t txData[] = "Received: ";

    while (1) {
        // 接收单个字节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3, rxData, 1,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先发送 "Received: "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txData, sizeof(txData) - 1, HAL_MAX_DELAY);
            // 再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rxData, 1, HAL_MAX_DELAY);
            // 换行
            uint8_t newline[] = "\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newline, sizeof(newline) - 1, HAL_MAX_DELAY);
        }
    }
}
代码解析
  • GPIO 配置:将 PB10 和 PB11 配置为 USART3 的复用功能引脚。
  • UART 初始化: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通信参数。
  • 数据处理:通过 HAL_UART_Receive 接收数据,并通过 HAL_UART_Transmit 回传。
运行效果运行该程序后,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任意字符至开发板,STM32H743 会回传 "Received: " 加接收到的字符。
注意事项
  • 确保波特率和串口工具设置一致。
  • 如果通信异常,检查硬件连接和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 UART 初始化的参数需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结论STM32H743 以其高性能和丰富的外设支持,为开发者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通过这次 UART 的实践案例,我们了解了 STM32H743 的基础通信能力。未来,我们可以将其扩展到更复杂的应用,如多设备通信或数据流处理。

网友A:
这篇文章真不错,我之前正愁不知道 STM32H7 的 UART 怎么用呢

网友B:
代码看起来很实用,回传功能挺适合调试用的!

网友C:
STM32H743 的性能确实强,我用它跑过音频解码,流畅得很!

网友D:
UART 配置清楚明了,尤其是 GPIO 那部分,给了我很大启发。

网友E:
串口通信是经典入门案例,但加了 'Received: ' 这点很有创意!

网友F:
H743 的主频高,用来处理实时通信真的绰绰有余。

网友G:
STM32 的 HAL 库用起来确实方便,但感觉初始化代码还是有点长。

网友H:
感谢分享,我打算用 STM32H743 跑个传感器数据采集程序,刚好用得上!

网友I:
如果能加点接收中断的例子,实用性会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