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采样电池电压

楼主(2025-01-11):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单片机+锂电池,这种组合越来越普遍,单片机厂商也不断推出适合物联网的单片机。

先补充一下锂电池的基本知识…

锂电池在充满电的时候,是4.2V;在用完电的时候,不是0V,而是2.7V左右,每个厂家制作的锂电池,略有差异…

鉴于锂电池材料的局限性,电压超过4.2V,会发生危险,比如燃烧;电压低于2.7V左右,会造成无法再次充电,总之…

锂电池电压过高和过低,都会造成永久损坏,所以…

我们的产品在使用锂电池的时候,需要时刻监测锂电池电压。

充电的时候,不要超过4.2V,这个要求,需要产品中加入充电管理芯片,充电管理芯片会自动在4.2V的时候切断充电。

放电的时候,也就是产品在正常使用的时候,不要让锂电池电压低于2.7V,比如,在2.7V的时候,自动强制关机。

那么,锂电池电压监测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

如上图所示,应该是初学者最先想到的办法。不过,仔细分析后会发现,有大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

VBAT连接到锂电池正极,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连接到单片机的ADC引脚。ADC测到的电压,就是锂电池电压的一半。
这个一般是怎么来的呢?
可以参考这里:分压电路工作原理

简而言之就是,ADC0的输出电压电压比例,取决于R1和R2电阻大小,具体运算公式为:

ADC0 = VBAT * R2 / R1 + R2
所以,根据这个公式,可以依据上图计算出ADC0 = VBAT * 1/2 。

因为锂电池的电压范围大概在2.7V到4.2V之间,所以ADC引脚的电压会在1.35~2.1V之间,不会超过普通单片机的3.3V电压,看起来很合理,不过。。。当产品处于关机状态时,我们以为锂电池就不耗电了,其实,通过电路可以发现,锂电池其实还在通过2个10k的电阻耗电。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产品放着放着电就减少了,而且当电池电压减少到2.7V以下时,就可能无法充起电来了。

我在国外的一款产品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路,当然,已经把它使用到我的产品当中

上面电路,很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代价是电路板上多了1个MOS管和2个电阻,CTRL引脚是单片机的一个普通引脚,在单片机断电的时候,要求是高阻态,否则也会耗电···

这里加MOS管并不是用来控制“是否要测量电池电压”,而是为了在产品关机的时候,不要让锂电池电池的电压通过两个分压电阻。

此时,还有个问题要解决···

产品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当电池电压小于3.3V时,LDO的输出电压,就不再是3.3V了,随着电池电压的减小,LDO的输出电压也会减小,此时…

如果一直使用3.3V作为基准来测量电池电压,就会出现错误,所以…

需要使用有基准电压引脚的单片机,或者有“内部参考电压”+“内部测量通道”功能的单片机···

用基准电压引脚计算电池电压,这个大家都清楚,我重点说一下“内部参考电压”+“内部测量通道”这个功能。

简单来说,有了“内部参考电压”+“内部测量通道”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内部测量通道得到精确的VDD电压,而不必使用基准电压芯片了,毕竟···

基准电压芯片也挺贵的,还得在电路板上占个地方,以及多几分钱的焊接费用···

至于软件方面的代码,以后有时间在整理一下发。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uaijin520/article/details/108578542

网友A:
如果单片机是3.3V的,那Q1就不合适了,可能无法关断;建议用宽电压单片机或改为NMOS串在两个电阻中间。

网友B:
需要通过电压分压电路将电池电压降至ADC可接受的范围内,防止损坏设备

网友C:
为提高测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需在 ADC 输入前加入滤波电路,如 RC 低通滤波器,以消除噪声和干扰。因为电源线上可能存在高频干扰信号,若不进行滤波处理,这些干扰会影响 ADC 的采样结果,导致测量值不准确或波动较大。

网友D:
在读取 ADC 转换结果后,需要通过适当的算法进行处理,以将数字量转换为对应的电压值。通常会根据参考电压和 ADC 的分辨率来计算实际的电压值。此外,还可以采用一些数据处理算法,如滑动平均、卡尔曼滤波等,进一步提高测量值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E:
由于硬件电路存在一定的误差,如电阻的实际阻值与标称阻值存在偏差、ADC 本身存在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等,因此需要对采样结果进行校准。可以通过测量已知电压值,计算出校准系数,对采样数据进行修正。

网友F:
在ADC输入端加入RC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G:
电池电压可能会受到电路中其他元件的干扰,产生波动和噪声。为了提高采样的准确性,需要在采样电路中添加滤波电路。常见的滤波电路是 RC 滤波电路,通过电容和电阻的组合,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H:
在电池电压低于2.7V时,可能会无法再次充电,因此需要在电压过低时采取措施,如自动关机。

网友I:
单片机的ADC采样依赖于其供电电压,因此需要确保供电电压稳定。
可以通过外部稳压电路或者内部稳压器来保持供电电压的稳定性和精确度。

网友J:
选择高精度的电阻,以减少由于电阻值偏差导致的测量误差。

网友K:
提高分辨率可以获得更精细的采样结果,但可能增加采样时间。

网友L:
ADC的采样周期短于内部电容的充电时间,避免采样误差

网友D:
由于电池电压可能高于单片机的ADC输入范围,通常需要设计分压电路将电压降低到合适的范围。选择合适的分压电阻值,确保ADC能够准确测量电池电压,同时考虑电阻的精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M(2025-02-13):
设置合适的ADC采样率和精度,以保证采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可以采用滑动平均法或滤波电路来提高电池电压的测量精度。

网友N:
如果电池电压高于单片机的最大输入电压,需要使用分压电路来降低电压。

网友O:
单片机通常有多个 ADC 采样通道,要选择合适的采样通道进行电池电压采样。避免选择容易受到其他信号干扰的通道,同时要确保采样通道的输入阻抗足够高,以减少对电池电路的影响。

网友P:
如果单片机使用内部参考电压,需要注意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和精度。对于高精度要求的应用,可能需要使用外部高精度参考电压源。

网友Q:
电池电压受温度影响较大,可以在软件中加入温度补偿算法,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R:
使用迟滞比较器来处理负载切换引起的电压波动,避免电量指示频繁切换

网友S:
由于电池电压可能较高,需要使用分压器将电压降至单片机可测范围内。
选择合适的分压电阻,确保分压后电压在单片机的输入电压范围内。

网友L:
通常电池电压可能超出单片机 ADC 模块的输入范围,需要使用分压电路降低电压。分压电阻的阻值要精心挑选,既要确保将电池电压准确地降至 ADC 可接受的范围,又要考虑电阻的精度、稳定性和功率损耗。若阻值过大,会导致电流过小,影响测量精度;阻值过小,则会增大功耗。例如,对于 3.7V 的锂电池,若要将其电压降至单片机能接受的范围,可选择合适阻值的电阻进行分压。

网友T:
在电源输入端添加电压监测电路,实时检测电源电压,采取保护措施,防止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对系统造成损害

网友U:
合理设置 ADC 的采样频率,既要保证能够及时捕捉到电池电压的变化,又要避免采样频率过高导致数据处理量过大。一般来说,采样频率应根据电池电压的变化速度和系统的实时性要求来确定。

网友V:
在程序中对采样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如使用滑动平均滤波算法。

网友W:
在一些对安全性和抗干扰要求较高的应用中,需要对电池电压采样电路进行隔离处理。可以使用光耦隔离或隔离放大器等器件,将单片机与电池电路隔离开来,避免电池电路中的高压、大电流等对单片机造成损坏,同时也能减少干扰。

网友X:
对噪声和抗干扰因素进行有效处理,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可以加入滤波电路来抑制对电池电压的测量值的影响。

网友U:
要考虑单片机 ADC 引脚的输入阻抗与外部电路的阻抗匹配。如果阻抗不匹配,可能会影响采样的准确性和速度。当外部电路的阻抗远大于 ADC 引脚的输入阻抗时,会导致充电时间过长,无法及时对电容充电,从而使 ADC 转换得到的数值小于实际数值。

网友N:
为了提高采样精度,可以使用高精度ADC,并采用外部精密参考电压进行采样

网友Y:
如果分压电路中的电阻过大,超出ADC允许的最大输入阻抗,可能导致采样值偏低

网友Z:
滤波电容的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电容值过大可能会导致采样响应时间变长,电容值过小则滤波效果不佳。

网友AA:
设计分压电阻时,要考虑电阻的精度和温度系数,尽量选择精度高、温度系数小的电阻,以减少分压误差。

网友AB:
ADC输入前加入电压跟随器(如运放组成的缓冲器),利用其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特性,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AC:
使用差分输入的ADC(如果单片机支持)可以减少共模干扰,提高测量准确性。

网友AD:
ADC的采样周期短于内部电容的充电时间,避免因采样时间过长导致的采样误差

网友AE:
在ADC引脚处添加滤波电容,以减少纹波电压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确保ADC引脚的走线尽量短,远离干扰源,以降低噪声干扰

网友AF:
对采样得到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提高采样结果的准确性。常见的数据处理算法包括均值滤波、中值滤波等。均值滤波可以通过对多次采样数据求平均值来减少随机噪声的影响;中值滤波则可以有效去除脉冲干扰。

网友K:
在电池电压采样电路中加入滤波电容,以减少高频噪声对测量的影响。

网友Q:
在产品关机的时候,不要让锂电池的电压通过两个分压电阻,可以使用MOS管来实现。

网友AG:
采样电池电压的电路和软件操作会消耗一定的电能,在设计时要考虑系统的功耗问题

网友R:
为了获得准确的采样结果,需要合理设置ADC的采样率、分辨率、时钟源和参考电压

网友AC:
在待机模式下,使用MOS管控制分压电路的通断,减少待机电流

网友AH:
使用分压电路时,选择合适的电阻值以避免电阻本身的误差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同时,确保电阻的功率足够,防止过热。

网友AI:
电池电压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在软件中增加温度补偿算法,让测得的电压更精准

网友AJ:
为了在关机时避免锂电池电压通过分压电阻,建议使用MOS管来控制

网友AK:
为了给ADC(模数转换器)输入端滤除高频噪声,我们在输入端加入了RC低通滤波器,它能有效消除噪声干扰,保证信号质量。

网友AL:
选电阻得选精准的,这样测量出来的结果才更准确,不容易因为电阻的误差导致测量结果不准。

网友AM:
我们在电源输入的地方加个电压监测的小装置,它能时刻注意电源电压的大小。

网友AN(2025-03-17):
用滑动平均法处理数据,每次采样后更新平均值,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AO:
用高精度ADC和精密参考电原能提升采样精度。

网友AP:
加快电容充电速度或延长采样时间。

网友AQ(2025-04-16):
最简单就是两个电阻分压,内部ADC测量。

网友AR:
电压跟随器提升ADC采样精度,因为它减少了负载影响,保持信号稳定。

网友AS:
电池电压低于2.7V就危险了,得关闭运行

网友AT:
选电阻要挑精度高、温系数低的,这样分压才准。

网友AU:
差分ADC能抗共模干扰,提升精度。

网友AV:
缩短ADC采样周期,确保电容充电完成,减少误差。

网友AW(2025-05-19):
得根据应用场景定,采样率高精度高,但占资源多;分辨率越高,精度越好,但计算量大

网友AX:
电阻太大,就像水管堵了,水流减小,采样值自然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