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你知道什么是图腾柱吗

楼主(2025-01-11):
dsPIC33C 图腾柱演示应用(Totem Pole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TP DA)是一种开发板/参考设计,支持使用Microchip 的 dsPIC33C 和碳化硅(SiC FET)器件进行快速原型设计和代码开发。此设计面向汽车车载充电器(OnBoard Charger,OBC),但也可用于具有高功率整流(交流/直流)或逆变(直流/交流)要求的任何其他工业或电信应用。此开发板提供结构良好的构建模块,包括输入滤波器、电源转换级、辅助电源、Microchip最新款SiC FET 接插模块(SiC FET Plug-In Module,SiC FET PIM)的配套插座、测试点、电隔离CAN总线接口以及Microchip数字电源接插模块(Digital Power Plug-In Module,DP PIM)的配套插座。引脚排列与dsPIC33CK和dsPIC33CH DP PIM兼容。

完整资料回复看附件。

网友A:
两个NMOS就是图腾柱吗?

网友B:
TP DA 主要设计应用于 汽车车载充电器

网友C(2025-02-28):
这是一款高性能的16位数字信号控制器,适用于要求高效率和高精度的控制系统。

网友D(2025-04-27):
它支持使用 Microchip 的最新 SiC FET 和数字电源管理模块,能够帮助工程师快速开发并测试高效能电源转换方案,适用于车载充电器、工业电力逆变器和整流器等应用。

网友E(2025-06-23):
这不是NMOS+PMOS吗

网友F:
图腾柱(Totem Pole)是一种常用于数字电路输出级的电路结构,由两个互补的晶体管(通常是 MOSFET 或 BJT)组成,一个负责拉电流(上管),另一个负责灌电流(下管)。其优势包括:高驱动能力(快速充放电负载电容)、低输出阻抗(减少信号失真)、高效率(静态功耗几乎为零)和双向信号处理能力(既能输出高电平也能输出低电平)。常用于微控制器输出接口、功率放大器和数字逻辑电路中。

网友F(2025-08-29):
1.电子领域:指由互补 MOS 管 / 晶体管构成的输出电路,可输出高、低电平,驱动负载,常见于芯片 IO 口;
2.其他领域:如建筑、文化中的图腾柱是象征符号,电子领域此结构最常用。

网友G:
图腾柱是电子电路中常见的输出结构,由一对互补晶体管(NPN 与 PNP,或 NMOS 与 PMOS)组成,形似 “图腾柱” 得名。工作时两管交替导通 / 截止,避免同时导通短路,能高效输出高、低电平,降低静态功耗。常用于电源转换、电机驱动、总线收发器(如 RS-485)等场景,提升电路驱动能力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