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32和ESP32联合开发的CANFD转WIFI模块

楼主(2025-01-11):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目前市场上CANFD转WIFI都非常昂贵,动辄千元以上的价格,使大学生、初学者望而却步,
为此我们使用GD32E(C)103芯片和ESP8684模组开发了世界上最具性价比的CANFD转WIFI
模块,其性能不输千元产品,不足百元的价格为大学生、初学者开启了学习体验之门。
模块中的CANFD功能由GD32E(C)103单片机完成,WIFI功能由ESP8684模组完成。
单片机与模组之间采用SPI对接。模块WIFI工作于AP_server模式使用TCP通讯协议IPv4,
CANFD最高速率为6M,模块支持手机、平板、专用手持设备、笔记本等终端设备的接入,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WIN UNIX LINUX 安卓和鸿蒙等,用户可以使用普通串口或网络调试
助手进行调试,也可以使用MYCANFD上位机工具进行调试。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大学生、
初学者学习成本,模块将CANFD转WIFI、转USB、转TTL 三种功能三体合一,
可满足初学者多种应用场景。

在这里特为DG32和ESP32两颗中国芯点赞!!!

CANFD转WIFI使用说明书

楼主: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初学开发者的是不要迷信厂家提供的库函数,
对于您需要使用的每一个关键库函数,都要认真的阅读了解。
因为厂家提供的库函数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错误,甚至是低级错误!
我们在开发CANFD功能的时候,就发现GD32提供的库函数有两处
低级致命的错误,现已经提供给GD32厂家进行了修正。具体内容
大家可以到GD32论坛上去查找。对于ESP32其ESP-IDF开发环境中
其non-blocking socket example样例代码中的socket_send()函数
亦有致命的低级错误。该函数错误从其最初版本一直延续到其
最新版本2024年底的V5.4.0中都有体现,现将该函数截图展现给
初学者,请大家斟酌。

楼主:
您是否看出错误出现在哪里吗?请予以更正!

(友情提示:我们是在进行高速TCP通信时发现,
其接收的字节数多于发送的字节数,细查后,
发现了这个函数的错误)

网友A:
模块WIFI工作于AP_server模式使用TCP通讯协议IPv4,
CANFD最高速率为6M,模块支持手机、平板、专用手持设备、笔记本等终端设备的接入,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WIN UNIX LINUX 安卓和鸿蒙等,用户可以使用普通串口或网络调试
助手进行调试,也可以使用MYCANFD上位机工具进行调试。

网友B:
提供一路WLAN通道、一路10/100M以太网通道和1~2路CAN通道,可实现CAN网络和IP网络通过无线WiFi互联互通

网友C:
转换后的数据通过WiFi模块以WiFi信号的形式发送出去。这可以通过连接到已有的WiFi网络或者创建一个自定义的WiFi网络来实现

网友D:
在远程端,另一个CANFD转WIFI网关或者具有WiFi接收功能的设备可以接收到这些WiFi信号,并将其转换回CANFD数据格式

网友E:
CANFD转WIFI的原理主要涉及到将控制器局域网络(CAN)总线的数据转换为无线保真(WiFi)信号,以便实现远程通信和控制

网友F:
CANFD转WIFI网关通过其CAN接口连接到CAN总线上,接收来自CAN总线设备的数据

网友G(2025-02-10):
数据转换涉及到数据封装和协议转换,以确保数据在WiFi网络中的正确传输

楼主:
真的没有哪位大侠指出并纠正2楼所提的发送函数的错误吗?这个函数至少有3个致命错误,而第4个错误只有深度研究才能被发现。

楼主(2025-04-08):
刚刚看到GD也出WIIF模块了,型号是GD32VW553,不知有木有大神使用过,
开发难度如何,资料是否齐全,性能如何? 想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用其替换esp32.

楼主:
GD32VW553有木有完整的中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