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使用MPLAB Harmony v3 和 MPLAB 代码配置器 (MCC)在PIC32CM JH01 MCU 上创建第一个应用程序

楼主(2025-01-11):
MPLAB® Harmony v3 是一个软件开发框架,由兼容且可互操作的模块组成,其中包括外设库(PLIB)、驱动程序、系统服务、中间件和第三方库。MPLAB代码配置器(MPLAB Code Configurator,MCC)是一款基于GUI的工具,可轻松使能和配置MPLAB Harmony的各种模块。MCC是MPLAB X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E)的插件。PIC32CM JH 系列单片机(MCU)是广受欢迎的基于Arm® Cortex®-M0+的SAM C21系列MCU的下一代产品。PIC32CM JH 系列MCU提供各种常用功能以及最高512 KB闪存和64 KB SRAM的扩展存储器选项,可助力打造需要功能安全、增强型触摸或安全性的设计。该系列的引脚与SAM C21系列的32引脚、48引脚和64引脚封装兼容。本文档介绍如何搭配使用MCC与MPLAB Harmony v3的各种模块在基于Cortex-M0+内核的PIC32CM JH01单片机上创建简单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旨在执行超时切换LED,并打印LED切换速率。在本演示中,使用MPLAB Harmony v3 的以下模块并通过MCC进行配置:
• 用于切换LED的PORT引脚。
• 实时时钟(Real-Time Clock,RTC)PLIB,用于定期采样LED切换速率。
• 外部中断控制器(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ler,EIC)PLIB,用于在开关被按下时更改切换速率。
• 串行通信接口(SERCOM(SERCOM配置为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ceiver,USART)))和直接存储器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DMA)PLIB,用于将LED切换速率打印在计算机上运行的COM端口终端应用程序(串行控制台)。

网友A:
有玩过这么高级的吗,PIC32应该跟ARM是一个等级的单片机吧

网友B:
该应用程序旨在执行超时切换LED,并打印LED切换速率。
这个速率还能打印?

网友C(2025-09-20):
安装 MPLAB X IDE 与 Harmony v3,新建 PIC32CM JH01 项目。2. 启动 MCC,添加 GPIO 组件,配置 LED 引脚为输出。3. 生成代码,在主循环加延时和引脚翻转函数。4. 编译下载,LED 闪烁即完成首个应用,体现图形化配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