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SVPWM测试输出不了波形

楼主(2025-01-11):
跟着教程上的视频一步一步来的,前面的都挺正常的,发现到了SVPWM单独跑的时候就输出不了波形了,打断点发现是经过直流母线电压标幺后,运行标志位就被置零了,屏蔽之后可以发波,但波形占空比不变。

楼主:
就是这块

网友A:
看是否有报警

楼主:
把故障检测屏蔽掉之后,看上位机的各个参数发现并没有异常,但是端口一点波形没有

楼主:
只有把标幺化屏蔽掉或者把DQ轴电压都改成0,才会有一个始终是50%占空比的PWM

楼主:
发现不发波的时候Q轴的电流给定值一直在变化直到变成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