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4809的Timer软件定时器使用方法

楼主(2025-01-11):
上一贴我们讨论了时钟与硬件定时器的使用方法,本贴讨论外设里面的Timer框架的使用
上一贴内容访问    https://bbs.21ic.com/icview-3426584-1-1.html

Generate,生成了Timer软件框架,注意这里是采用的类似面向对象的方式的结构体。

unsigned int time_num=0;
unsigned int time_**=0;

void time0_handle(void)
{
    time_num++;
    if(time_num>=50)
    {
        time_num=0;
        time_**=1;
    }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Timer0.TimeoutCallbackRegister(time0_handl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while(1)
    {
        if(SW_GetValue())
        {
            if(time_**==1)
            {
                YELLOW_LED_Toggle();
                time_**=0;
            }
            //DELAY_milliseconds(500);
        }
        else
        {
            YELLOW_LED_SetHigh();
        }
    }
}
编写代码,编译并运行,达到想要效果。
根据个人体验,还是直接使用硬件定时器比较好理解。

楼主:
离谱我的变量都变成星号了。

网友:
直接只需要一条绑定中断处理函数的指令就行了,真简单,学会了。

网友A:
这种适合跑RTOS不,定时器也可以用于周期执行任务。

网友B:
看了好多内容,就你的贴有有用的内容

网友C:
结构体有点看不懂。

网友D:
可以试试每一个定时器,或者几个一起上是什么样

网友:
讲解的很到位,今天对照着,练习了一下。

网友E(2025-07-08):
配置 CTC 模式,设 TOP 值定周期,写 ISR 处理中断,注意预分频比与 OCR 值计算。

网友:
真不错,很好用啊。

网友F:
准备用一下这个工具。

网友G:
每一家的外设命名都不同,我觉得应该统一才好。

网友H(2026-02-03):
ATMEGA4809 用 Timer 做软件定时器,选 Timer0/TCA0 等定时器,配置预分频系数与计数模式,开启溢出中断;中断服务函数中计数溢出次数,达到设定值触发定时任务并清零计数;主函数无需轮询,靠中断响应,精准实现毫秒 / 秒级定时,适配不同精度需求。

网友G(2026-05-03):
ATMEGA4809 属于AVR 8-bit 0-series单片机,没有原生的 “软件定时器” 外设,实际开发中是用硬件定时器(Timer/Counter) 做时基,在中断里实现多任务软件定时器(延时、定时触发、周期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