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替换stm32f429

楼主(2025-01-11):
是用gd32f450替换好一点,还是gd32f470!!!!替换之后资源可以直接使用是吗

网友A:
GD32f470更强一点,外设都差不多,建有使用gd的库重新开发驱动。

网友B:
建议直接用GD32H7来替换,价格差不多,性能要强很多。

网友C:
代码不可能通用 只能pin对pin

网友D(2025-03-04):
在GD32F450和GD32F470之间选择哪个来替换STM32F429,这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系统资源要求。

网友E:
GD32F450与STM32F429在引脚上是兼容的,这使得替换过程相对简单,硬件改动较少

网友F:
性能相当,GD32F450的主频为200MHz,高于STM32F429的180MHz(部分型号),同时拥有较大的内部Flash和SRAM,满足大多数应用需求

网友G:
在GD32F450上运行基于CubeMx+HAL开发的驱动和应用程序(如CAN、UART、SDIO、ADC、EXTI等模块)通常没有大问题,只需注意一些特定模块的寄存器操作和配置差异

网友H:
GD32F450的FLASH分为Code area和Data area,其中Data area执行速度较慢,只适合存储不重要的代码和FLASH数据。在程序较大时,需要确保代码不会超出Code area的限制

网友I:
USB使用上要注意一些,GD32F450的USB使用可能存在问题,如USB识别不了或只能接收和发送前64字节等。这可能需要基于ST的HAL库进行使用或移植GD的USB协议栈来解决。

网友J:
GD32F470作为GD系列中的另一款高性能MCU,其性能可能优于GD32F450,但具体差异取决于具体型号和配置。然而,关于GD32F470替换STM32F429的详细信息和兼容性分析可能不如GD32F450那样广泛可用。此外,GD32F470可能具有一些额外的功能或更高的性能参数,但这也可能伴随着更高的成本和更复杂的硬件设计

网友K:
GD32F470在替换后,大多数资源(如GPIO、定时器、串口等)通常可以直接使用,但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软件上的适配和配置调整。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硬件上有直接对应的资源(如引脚兼容的GPIO),替换过程通常较为简单。然而,对于一些特定模块(如USB、CAN等),可能需要特别注意寄存器操作和配置差异,以确保替换后的功能正常。

网友L:
如果项目对性能要求不是极高,且希望保持与STM32F429的引脚兼容性和软件相似性,那么GD32F450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它提供了相当的性能,同时保持了较高的软件兼容性

网友M:
如果对性能有更高要求或需要额外的功能,那么可以考虑GD32F470或其他更高性能的MCU。在任何情况下,替换前都应仔细评估具体需求、成本效益以及潜在的软硬件改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