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每次铺铜都要选择这里才是实心铜,有没有办法设为默认设置。局部小面积画铜皮也是用...

楼主(2025-01-11):
每次铺铜都要选择这里才是实心铜,有没有办法设为默认设置。局部小面积画铜皮也是用铺铜工具?

网友A:
局部小面积形状不复杂的画铜皮可以用fill,那个更简单也更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小面积形状不复杂的画铜皮可以用fill,那个更简单也更快一点

这个不是动态铜  不会自动避让其他的网络

网友B:
按图片进行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片进行设置即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