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334的HRTIM和PLA结合,输出频率连续可调的PWM?

楼主(2025-01-11):
HC32F334的HRTIM和PLA,能输出频率连续可调的PWM波形吗?

网友A:
连续可调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0.999k、1k、 1.001k没有间隔的

网友A:
HRTIM 最小精度是130ps,只能基于这个整数倍变化,按照你的要求是可以的

网友B:
基于pwm分频获得频率总会有误差,如果这种较低的频率最好用带有分数pll的系统或者外加专用pll,比如说廉价的003配合si5351性价比更高一些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是用dac模拟输出,只要ram够用,dac可以输出任意连续的低频率,当然是弦波,需要方波还要再比较整形

网友C(2025-04-30):
可以用于生成频率连续可调的 PWM 波形,并且这些波形可以具有高精度和较宽的频率调节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