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334是否可以通过过采样技术实现16bit ADC?

楼主(2025-01-11):
HC32F334是否可以通过过采样技术实现16bit ADC?

楼主:
麻烦发个例程,谢谢。

网友A:
SDK里面有个over_sample

网友B:
可以,用过采样实现,速度会变慢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理论上是4:1 的关系

网友D(2025-04-30):
过采样技术是通过以比所需分辨率更高的速率进行数据采样,然后对这些采样数据进行平均处理,从而获得更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