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jflash不认MCU

楼主(2025-01-12):
我安装JFLASHV7.66后安装Segger_AT32MCU_AddOn_V2.0.9插件,路径确认没问题,显示addon安装成功,也重启了PC,怎么JFLASH新建工程或者导入以前的*.jflash文件都显示找不到MCU?JFLASH换成V810,addon用最新的Segger_AT32MCU_AddOn_Win32-X86_64_V2.0.13都不行。windows11

网友:
检查一下segger安装目录下是否有JlinkDevices.xml文件,如果有这个文件打开看一下里边是否有ArteryTek的型号芯片信息,如果没有可能是电脑权限问题安装addon需要管理员权限

网友A:
应该要手动添加芯片信息

网友B:
如果不是非要jflash,可试试openocd,雅特力官方做了openocd支持,包括flash算法,可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3417914-1-1.html

网友C:
我也遇到了,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更新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