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S1248采集温度时会偶尔出现尖刺是为什么?

楼主(2025-01-12):
当前使用ADS1248采集铂电阻PT1000的阻值,通过单片机将阻值转换为温度,发送至上位机观察温度曲线,发现温度值有时候会出现异常值随后恢复正常,比如当前是60度左右会突然出现一个-756度随后又回到60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以从程序和硬件电路这两个方面进行改进才能解决这种异常值的出现?(现象如图,红色圆圈就是AD采集过程中出现的异常值的尖刺)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先看一下ADS1248前级的输入是否存在尖刺。如果存在,大概率是硬件上的问题。如果前级没有尖刺,那应该就是软件上的问题。

感谢您的回答!!示波器检测ADS1248的输入端只能看到50Hz的工频,然后之前尝试过在软件中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中值滤波,那个尖刺就没有了,但是想知道除了软件滤波之外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加软件滤波啊,你设置的多少采样率啊,
温度又不会突变

您好,ADS1248设置的采样率是40sps,读取温度的程序放在中断里,中断频率是5Hz,想问问软件滤波就是中值滤波是嘛,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C:
大概率是驱动程序有问题,偶尔读到异常值

好的!!感谢!!

网友C:
用滤波的方法治标不治本,好好捋捋程序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