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我在调试蓝牙的时候,遇到个UUID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5-01-12):
使用CH585芯片实现蓝牙交互,请问这种UUID怎么设置?或者说怎么选择?

网友A:
例如peripheral例程,0xffe1/0xffe3是write功能,0xffe4是noti功能。
你可以用BLE调试助手,会比较明显的看出来收发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peripheral例程,0xffe1/0xffe3是write功能,0xffe4是noti功能。
你可以用BLE调试助手,会比较明显的看 ...

这个调试助手是网上随便的就可以吗,还是你们沁恒会有提供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调试助手是网上随便的就可以吗,还是你们沁恒会有提供呀?

安卓手机可以直接在应用商城搜索:BLE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