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有必要统一过孔规格吗

楼主(2025-01-13):
考虑到PCB厂家实际生产不同孔径需要换不同的钻头。所以设计PCB的时候过孔最好统一化吧,这样生产效率会高些(尽管是厂家生产的和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最好还是统一化吧,这样我的板子生产厂家是不是能快点出货,不说快点出货,最起码不拖延时间吧)。

以前刚开始画PCB时候,一个板子上会随意出现多个孔径。后来想了想如果没有特殊需求能统一用一个规格的孔径这样最好吧。

我现在设计的板子,信号过孔都很小,统一用一个规格。但是统一板子上电源过孔我就换了大一点的过孔,不然的话就要打很多过孔并联。而且想了想过孔又小又多,生产效率低下。我画板子也不想打那么多过孔。所以一个板子上我目前一般用两个规格的过孔。小的走信号,大的走电源。

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科学。

网友A:
从DFM角度考虑,完全正确!设计就是为生产服务的,如果过孔类型相当多,那么PCB生产时就会造成频繁更换钻头,无疑增加了生产时间,效率自然会降低。

网友B:
随意出现多个孔径,这也太随意了,一般不会超过很多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意出现多个孔径,这也太随意了,一般不会超过很多种的

以前上学时候刚开始学习画板子,练手的时候就会出现随意画不同孔径规格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