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清空存储芯片的HI-ROM区域

楼主(2025-01-13):
论坛各位大佬老师们好,我有款芯片型号是S71WS256PC0HH3YR0,然后检测里面Hi-Rom第一行是写了程序的,找别人说清除不了,可能是原厂生产就有的程序吗?有办法清除吗,如果清除不了怎么让这一行程序在写入其他程序的时候不影响使用
型号的规格书:https://www.mouser.cn/datasheet/2/196/FASLS03051_1-3005007.pdf

网友A: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
Hi-ROM(High-ROM) 是芯片中的一个特殊区域,通常用于存储厂商的出厂配置、引导程序或其他固件。这个区域可能是OTP(One-Time Programmable,一次性可编程)或受保护的ROM区域,因此无法通过常规的擦除操作清除。

网友C:
如果第一行程序是原厂生产时写入的,可能是用于芯片初始化、引导或其他关键功能的代码。这种代码通常是为了确保芯片的正常运行,因此厂商会对其进行保护

网友D:
如果 Hi-ROM 是 OTP 区域:OTP 区域一旦写入,就无法擦除或修改。这是由硬件设计决定的,无法通过软件或外部工具改变。

网友E:
如果 Hi-ROM 是受保护的 ROM 区域:可能需要特定的解锁序列或厂商提供的工具才能擦除。如果没有相关工具或权限,普通用户无法清除

网友F:
建议查阅芯片的 datasheet(数据手册),确认 Hi-ROM 区域的具体性质(是否为 OTP 或受保护区域)

网友G:
如果无法清除,跳过 Hi-ROM 区域:在编写新程序时,确保不覆盖 Hi-ROM 区域。可以通过调整程序的起始地址或分区来避开这个区域。

网友H:
保留 Hi-ROM 的功能,如果 Hi-ROM 中的程序是芯片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如引导程序),不要尝试覆盖或修改它

网友I:
使用芯片的其他区域,将新程序写入 Hi-ROM 以外的 Flash 区域(如 Main Memory 区域),确保新程序与 Hi-ROM 中的程序共存。

网友J:
查阅 Datasheet:首先,仔细阅读芯片的 datasheet,了解 Hi-ROM 区域的具体地址范围、功能以及是否可擦除。

网友K:
使用支持该芯片的编程工具(如 Cypress/Infineon 提供的工具),检查 Hi-ROM 区域的状态,并尝试跳过该区域进行编程。

网友L:
查找一下有没有专门的工具进行清楚

网友M(2025-02-27):
你提到的问题是关于 Hi-Rom 第一行已经写有程序,并且无法清除,可能是原厂生产时就预置了程序。

网友M:
如果这段代码是厂商烧录在芯片中的程序,它通常是 只读 或不可删除的,除非你通过特定的接口和流程来进行操作。

网友N:
如果你看到 Hi-Rom 第一行有程序,那么这些程序可能是 工厂预设的固件,或者是芯片在出厂时已经编程好的程序。

网友N:
像 Hi-Rom 这样的存储区域可能是只读的,无法通过普通的擦写操作清除。

网友O(2025-04-30):
这种程序一般是在芯片的特定区域,如果这些程序被保护或在 Flash 存储器的保护模式下,它们可能无法通过常规的擦除操作清除。

网友P(2025-07-15):
这个估计还需要尝试用芯片厂商工具、专用编程器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