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lash中的程序发现不对,上檫除掉、怎么做?

楼主(2025-01-13):
GD32F103ZEt6 Flash中的烧录的单片机程序发现对单片的系统造成了影响,想檫除掉、怎么做?要能保证后面可以继续烧录单片机程序,谢谢

网友A(2025-02-24):
用ISP工具擦除

网友A:
可以使用GD官方提供的All In One Programmer工具,或者使用兼容的第三方ISP工具,如ST-LINK Utility

网友B:
FlyMCU等工具擦除

网友B:
在擦除Flash之前,确保单片机的读/写保护机制已解除,否则可能无法成功擦除。

网友B:
在擦除和烧录过程中,确保单片机的电源稳定可靠,避免电源波动导致的问题。

网友B:
记得备份数据

网友C:
官方的 GD32 All In One Programmer 是用于烧录、擦除和调试 GD32 系列 MCU 的工具,您可以通过它来擦除 MCU 中的 Flash。

网友C:
可以通过 SWD 或 JTAG 接口使用 OpenOCD 或 ST-Link 来擦除 MCU 的 Flash。

网友D(2025-04-08):
重新烧录呗,这不挺简单的吗

网友E:
是你编的代码出问题了?把bug去掉就好了

网友F:
一般来说可以选择全部擦除的操作的

网友G:
我觉得擦除可以用串口擦除,但这个串口isp烧录对有些芯片是不支持的

网友H:
正常擦除,你咋写的代码不会吗

网友I:
程序对业务有影响,说明你写了个bug吧

网友J:
可以正常烧录啊,你怎么擦除都是可以烧录的

网友K:
听说都是用ISP烧录擦除就行

网友L:
你就用jlink正常擦除就行,没必要ISP吧

网友M:
现在没太理解,是你用通用方式擦除不了吗?如果是就ISP,如果不是就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