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流环PI参数调整问题

楼主(2025-01-13):
进行电流环调试的时候自动计算的PI不太稳定,于是进行细调,D轴电流的PI参数没问题,但是到了整定Q轴电流的时候:
只给KP,无论给多大Iq都达不到设定值。(此时Q轴电压未饱和)。
给KI之后,Q轴电压会一直上升(上升的斜率跟KI的大小有关),直到到达电压极限4096,然后Q轴电流就开始震荡。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波形图如下

网友A:
原来是搞FOC的啊,一般来说DQ参数一样就行,只需要PI就够了,但是电流的反馈值得做一下滤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