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2 SPI时钟没有输出

楼主(2025-01-13):
正常的配置了引脚和SPI后调用输出没有时钟输出,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指点。

以下曲线分别为:通道0:CS        通道1:SCK        通道2:MISO        通道3:MOSI

楼主:


网友A:
确保SPI相关配置是否正确;与官方例程对比

网友B:
没有AT32F412这个型号,楼主搞错了吧。
楼上正解,官方BSP有SPI案例的,可以直接参考。

网友C:
IO重映射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D:
把代码贴出来,大家才好帮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