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HC89S003AF4U7M,烧录脚都找不到

楼主(2025-01-13):
谁有 这个芯片的最小系统原理图啊,VCC 直接电池4.2V,随着电量消耗,电池电压也会讲到2.7V,在这个过程,MCU能保持工作吗? 以及对电池电压进行ADC 采样,MCU的Vref 脚要不要接啊,可以直接接在VCC上吗,VCC一直变化有啥影响

网友A(2025-02-27):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滤波电容如 100nF 来平滑电源电压。

网友B:
vref是模拟电源接口,一般是接在VCC上的,有的还有就是内置了,就需要将vref接个电容接地,你看手册啊,手册一般 有电路设计讲解的

网友C:
可以参考官方提供的最小系统原理图

网友D:
MCU得最低工作电压有要求的,具体看数据手册。另外ADC采集可以使用内部VREF,有一颗LDO输出稳定的电压值。

网友E:
引脚都找不到,这有点啥了,要多看资料,多实践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