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信号发生器输出不了12V 100Hz的方波信号

楼主(2025-01-13):
信号发生器输出不了12V 100Hz的方波信号  幅值达不到,外加一个可调直流电源,可以实现12V 100Hz的方波信号输出不?还是说一定要用信号发生器+功放才行?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信号发生器调制 5V 100HZ,输出加个三极管驱动,三极管上拉12V,输出

网友B:
可调直流电源对放大12V 100Hz的方波信号起不到什么本质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信号发生器调制 5V 100HZ,输出加个三极管驱动,三极管上拉12V,输出 ...

有没有图  搞个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直流电源对放大12V 100Hz的方波信号起不到什么本质性作用

要如何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