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使用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5-01-13):
altium Designer使用遇到的几个问题

1.每次铺铜不能自动选择网络吗

2.每次添加过孔不能设为过孔绿油全覆盖为默认设置吗

3.填充和实心区域的区别是?分别用在什么场景

4.两个元件叠加都不会自动报错的吗?而且距离那么近,一定要按TD?才会显示错误?

5.为什么会被丝印层盖住?在哪里设置让顶层显示在最上面

6.这个局部的GND2铺铜方法和大面积的GND一样吗?为什么铺GND的时候会把GND2搞消失呢

网友A:
铺铜需要指定网络,默认盖油好像没这个选项,没见过

网友A:
填充和实心区域本质没什么区别,一般都是为了根据不同形状需求,看用哪个更方便一点,哪个好用用那个

网友A:
不会自动报错一般是没开启在线DRC,点击“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勾选“online DRC”。

网友A:
层选对了还被丝印层盖住,一般是显示问题,你放大缩小一下视图看看能不能显示出来toplayer

网友A:
局部铺铜方法是画局部区域,不能画整个板区域,GND也应该选择需要铺的区域,不要选择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铺铜方法是画局部区域,不能画整个板区域,GND也应该选择需要铺的区域,不要选择整板 ...

局部铺铜方法是画局部区域,不能画整个板区域------这个没明白什么意思

点铺铜按钮之后选择区域的时候,按照指定要铺的区域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