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拆解修复福禄克324钳流表

楼主(2025-01-13):
#申请原创#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ic小可爱
许久没更新,年底了,今天拆修一个福禄克的万用表。
福禄克,众所周知,基本上算是万用表的天花板,一直深受工程师,汽车电子维修人员的喜爱,使用起来真的是很仔细,而其他品牌的,国产几十块那种,就是随便用,丢了也不心疼,而一块福禄克入门级的15B或者17B,价格都在几百块,精度可以,反应速度也可以,不是说国产不能用,只是精度可能没有那么准,但是作为普通电工的话,也不需要什么精度,能用就好。
垃圾桶捡垃圾,公司废弃物旁边捡了一个福禄克324钳流表,这好东西就这么被遗弃了,一看成色还不错,怎么不用了,肯定是有点原因。
询问公司负责人,说不要了,那我可要捡漏了,刚好来这边的时候没带万用表。

装上电池,屏幕不亮,没有反应,那拆开研究下吧。
使用两节7号电池供电,盲猜肯定是电池触点受电池漏液影响,腐蚀了连接片。

电池底部接触点,看样问题不大,应该就是电池接触那一面的问题了。
既然拆开了,那直接先看看主板,有没有其他问题。

取下后壳,一整块主板漏出来。表针是走底部的,主板上一共有8颗芯片,一个蜂鸣器,集成度很高。

旋钮部分,与旁边检测电流的卡钳弹簧很近。

放大一点看,貌似国产的普通万用表那种几十块钱的只有一颗芯片,或者牛屎芯片封装,这个看着好像就比较专业一些。

MAX4052与MAX4053,
是低压 CMOS 模拟 IC,配置为 8 通道多路复用器,两个 4 通道多路复用器 (MAX4O52/A) 和三个单刀双掷 (SPDT) 开关 (MAX4053/A)。后缀为 A 的部件具有完整的导通电阻匹配特性。导通电阻平坦度和低泄漏 这些 CMOS 器件可以采用 +2 7V 至 +8V 的双电源或 +2 之间的单电源连续工作。 7V 和 +16V 每个开关均可处理轨到轨模拟信号 关断漏电流仅为 0.1nA(+25C 时)或 5nA(+85C 时)(MAX405 1A/MAX4052A/MAX4053A)。所有数字输入均具有 0.8V 至 2 4V 逻辑阈值,确保使用 +5V 或单个 +5V 电源时兼容 TTL/CMOS 逻辑。

这个74HC4053是一个三路双通道模拟多路复用器/多路分用器,这是一个高性能的 CMOS 模拟开关/多路复用器集成电路,通常用于信号切换和多路复用应用。
适用于模拟或数字2:1多路复用器/多路分用器应用。每个开关都有一个数字选择输入(Sn)、两个独立的输入/输出(nY0和nY1)和一个公共输入/输出。数字启用输入(E)对所有开关都是通用的。当E为高时,开关关闭。输入包括钳位二极管。这使得能够使用限流电阻器将输入连接到超过Vcc的电压。

U45也是一颗4053D,旁边U1是一颗德州仪器的V2252A,一个高级 LinCMOSTM 轨到轨、 超低功耗、 双路精密运算放大器。
TLV2252是德州仪器的双路和四路低压运算放大器。这两种设备都具有轨对轨输出性能,可在单电源或分体式电源应用中提高动态范围。TLV225x系列每通道仅消耗34 uA的电源电流。这种微功率操作使它们成为电池供电应用的良好选择。该系列在3 V和5 V下具有完全的特点,并针对低压应用进行了优化。与前几代CMOS放大器相比,噪声性能得到了显著提高。TLV225x在1kHz时的噪声级为19nV/Hz,比竞争对手的微功率解决方案低四倍。

U44是一颗MAX4053,低电压,CMOS模拟多路复用器/开关。
品牌亚德诺ADI
MAX4051/MAX4052/MAX4053和MAX4051A/MAX4052A/MAX4053A是低压CMOS模拟IC,配置为8通道多路复用器(MAX4051/A)、两个4通道多路复用者(MAX4052/A)和三个单刀双掷(SPDT)开关(MAX4053/A)。A后缀部分具有完全的导通电阻匹配、导通电阻平坦度和低泄漏特性。这些CMOS器件可以在12.7V至t8V的双电源或+2.7V至+16V的单电源下连续工作。每个开关都可以处理轨对轨模拟信号。截止漏电流在+25°C时仅为0.1nA,在+85°C下仅为5nA。所有数字输入都有0.8V至2.4V的逻辑阈值,确保在使用+5V或单个+5V电源(MAX4051A/MAX4052AMAX4053A)时TTL/CMOS逻辑兼容性。

U12丝印是14069UG,型号大概是恩智浦的MC14069
MC14069UG六路逆变器由MOS P沟道和N沟道增强型器件构成,采用单片结构。这些逆变器主要用于需要低功耗和/或高抗噪性的地方。六个逆变器中的每一个都是单级,以尽量减少传播延迟。

这个55TI AFB 是芯片上的丝印,可能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逻辑芯片或驱动器芯片,具体品牌,型号没查到。

ADT7310 是一款高精度数字温度传感器,由 Analog Devices(ADI)亚德诺公司生产。这是一种低功耗、SPI 接口的温度传感器,具有极高的测量精度和稳定性。
ADMV7310是一款完全集成的系统级封装(SiP)、同相/正交(I/Q)上变频器,工作在2GHz以下的中频(IF)和71GHz至76GHz的射频输出范围内。该设备使用由6x本地振荡器(LO)乘法器驱动的无磁注入混频器。混音器RF输出由可变增益放大器(VGA)和功率放大器(PA)组成,通常提供35dB的增益。提供了微分和Q混合输出,并可以用微分和Q基带波形来推导,用于直接转换应用。或者,输入可以通过一个外部90°混合和两个外部180°混合来驱动,用于单端应用。ADMV7310采用完全集成、表面贴装、50端子、16.00mmx14.00mm、芯片阵列小外形无头腔(LGA_CV)封装。ADMV7310可在40至+85°C的温度范围内运行。

因为这款324钳流表,还具备温度检测功能,所以配备了温度芯片。

表笔的安装孔在底部, 通过焊接连在主板上。
旋钮处,通过缝隙可以看到主板上的触点很多个,旋转到不同位置,来对应不同的功能。
上方检测电流则是通过四五根连接线,应该是好多的线圈与铁片,穿过电线,会检测出电流。

看完整体结构,来研究下触点,坏的原因就是触点受腐蚀,电池漏液,导致触点生锈,不通电,无法供电。
我直接把上面的那块,用手掰掉,直接使用触点断点接触电池,而背部是两块弹**接触点,够用,装上电池,正常开机了。

可以找一个表笔,用来测量了。
最后简单介绍这款324,可以测量交流电流(40-400A),温度(-10°--400度),电容(1000微法),电阻(400-4000Ω),通断测量(≤70Ω),交直流电压(600V)。最大缺点不可以测量直流电流,325支持,但是价格差很多。
4个按键,HOLD,温度切换,交直流切换,屏幕背光,检测温度需要使用探头。

324这款大部分人反应没啥升级,比323升级温度,电容,比325缺少了,直流电流检测与频率检测,325目前售价大概1.5K左右,324在1K左右,大部分店铺只有323/325,没有324,说明销量也不咋地。接近淘汰了吧。

本次拆解修理就到这吧,这次是拆修,之前都是拆完就扔了。好东西我也舍不得扔,朋友有一个胜利的万用表说用不到送我,修好了这个,就不需要他那几十块钱的万用表了,哈哈。

@dirtwillfly :大众评论其实不咋地,对比322与325功能查的多,价格又死贵。总之性价比不去325
这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