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请教N32G455的运放和比较器的设置

楼主(2025-01-13):
N32G455
请教两个问题:
1,使用运放时,假如使用内部PGA模式,运放的输出端直连到ADC,那么运放的输出端的IO口是必需的吗?可以不设置运放的输出IO口吗?这样就可以多一路IO了。
2,使用比较器时,如果比较器的输出设置为连接到触发定时器的刹车,那么比较器的输出口设置是必须的吗?
同样,不设置比较器输出口,也可以多一路IO的资源了。
最近在看些资料,请指导!
谢谢!

网友A:
关注一下,
这个后面肯定也会用到。

网友B:
官方有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