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TMR3定时器出PWM,停止后管脚状态如何设置?

楼主(2025-01-13):
TMR3定时器设置为PWM模式,停止输出PWM后管脚状态如何设置高电平或低电平?
强制设置管脚复用状态后再设置管脚状态后,其他相邻管脚的状态也会被改变。例如PA7

网友A:
定时器设置里面有个空闲状态,那里面设置空闲电平

网友B:
有个参数就是配置空闲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