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读UID

楼主(2025-01-14):
请问AT32F423 要怎么读取UID,另外有专门的ID代表IC型号吗?谢谢

xch
UID[95:88] 代表IC 型号

网友A:
定义一个指向32位数据的指针并设初始值为 UID 保存的起始地址,可以一次读32bit,连续读三次。

网友B:
每个MCU都有唯一的ID,手册上都会描述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