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印刷电路板有哪些布局方**

楼主(2025-01-14):
PCB布局方法1:选择正确的材料

PCB设计首先要考虑的是选择正确的 材料。可能影响设计的属性包括厚度,刚度和柔韧性,阻燃性,颜色以及高带宽,高温和高热阻组件的使用。材料的选择会影响制造过程,具体的材料选择可能因CM而异。

PCB布局方法2:使用正确的堆叠

设计中包含的层数和类型是重要的因素,它们会极大地影响电路板的尺寸,钻孔布局,信号完整性,散热能力,电磁能力和过孔。表面贴装设备(SMD)类型,例如球栅阵列(BGA) 例如,以及各种信号层和接地层,也会影响层的布置或板的堆叠。

PCB布局方法3:优先跟踪布线

尽管大多数设计都采用基本的跟踪路由准则,但有时还是会忽略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当您使用差分信号或高频设备时,较长,不平衡或不均匀的走线长度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例如信号失真,阻抗不平衡和电磁兼容性(EMC)问题。因此,确定信号路由的优先级很重要。例如,首先路由时钟和计时设备,然后路由高速和灵敏信号,低速信号等。尽可能将模拟信号路径与DC分开也很重要。

楼主:
PCB布局方法4:使用正确的钻孔类型和尺寸

几乎所有PCB都有钻孔,可能是安装孔或 通孔。无论您采用哪种设计,在定位时都需要遵循钻孔公差和长宽比准则钻洞,因为您的选择可能受CM的钻孔设备限制。

楼主:
PCB布局方法5:确认封装是否正确

为确保组件的正确安装,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您的PCB尺寸与BOM组件相匹配。方向正确布置;包括基本标记,例如集成电路(IC)的引脚1标记;并包括零件制造商在何时何地推荐的禁忌食品。不正确的脚印很可能需要制造新的电路板。

楼主:
PCB布局方法6:使用足够的表面元件间隙/间距

根据CM的指导原则,对组件,走线和钻孔进行间隔也很重要。这确保了板可以被制造和组装。例如,将表面元件放置得太近会导致无法形成焊锡坝,从而阻止焊锡桥的形成并保护您的电路板免于因暴露而过早失效。

楼主:
PCB布局方法7:留出足够的电路板边缘空间

与板边缘保持足够的间距与表面元素之间的适当间距一样重要。设计PCB布局不足板边间隙 可能会影响阻焊膜的应用,阻碍焊接和成板,这是指从制造过程中使用的面板或薄板上取下单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