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V201存不存在唯一芯片ID 有的话要怎么读取?

楼主(2025-01-14):
KF8V201存不存在唯一芯片ID 有的话要怎么读取?

网友A:
可以通过编程器读取片内FLASH和EEPROM

好的谢谢,但是KF8V201无法用指针读取对应ID单元中的数值嘛,那么我要怎么在程序中进行读取这一部分地址flash呢

楼主:
好的谢谢,但是KF8V201无法用指针读取对应ID单元中的数值嘛,那么我要怎么在程序中进行读取这一部分地址flash呢

网友A:
具体需求可以发邮件到技术支持邮箱:support@chipon-ic.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需求可以发邮件到技术支持邮箱:support@chipon-ic.com

邮件已发,请注意查收